95831 去掉24脚,出供电,再次证明不能判断95831芯片是好的。

楼主(2015-05-12):
联想G470 95831去掉24脚电阻,出1.1电压,测芯片的4、6脚有波形,电压0.8。去掉电阻CPU试供电出来后,测出南桥发出了复位信号,但不跑码,果断换95831,换好CPU供电就出来了。再次证明,去掉95831第24脚出CPU供电不能证明95831是好的。

网友(2015-06-17):
那你机器亮了不,电阻加上去了不

网友:
赞同。G470这款机器上我已经验证过好几台了。基本上CPU和管理IC坏, 坏IC去掉这电阻也能出CPU供电。

网友:
乌龟壳很多的哪款机器吗

网友:
去掉后 PG出不来 ,我试过的,这个判断CPU的供电电路基本没问题  是信号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客户嫌CPU太贵没修了,白搞了半天

网友A:
机子拿过来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怎么直接就到CPU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拿过来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怎么直接就到CPU供电了?

拿过来,能开机,电流0.3,不跑码,测试CPU无供电。

网友:
是的,被坑过,断了那里出电压,就考虑桥,结果,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2016-08-15):
还是先换供电简单点 直接干桥有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