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有时白屏 有时显示

楼主(2015-05-12):
联想  Y400   LA  8691P    有时显示  有时白屏(灰屏)   刷过BIOS   加焊过显卡   无效     外接一直正常  求高手指教?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上U  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上U后   对地阻值为0   但是可以触发跑码   让我不解?

网友:
外接正常么

网友:
为0肯定不正常啦!先把这个修好再看看

网友:
屏线坏了把  重点查屏线那一块   不行换显卡

网友:
换各U试试,上次修了一个DELL的,3代的U ,开机花屏

网友:
有时显示  有时白屏,建议查一下屏线接触是否良好。CPU供电阻值肯定不为0,否则是不会触发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