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投影仪status和power一直绿灯风扇不转无光

楼主(2015-05-12):
三菱投影仪status和power一直绿灯不闪风扇不转无光 几分钟后电源灯红色

网友:
先修好电源部分再说。

网友:
灯泡及其供电电路查一下。

网友:
风扇供电12V有

网友A:
三菱gx-365st开机电源灯状态灯亮绿灯风扇不转,风扇有12V电压绿线无电压,灯电路反馈对地也一样,一分钟左右电源灯闪几下红灯关机再开机又是一样。这样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菱gx-365st开机电源灯状态灯亮绿灯风扇不转,风扇有12V电压绿线无电压,灯电路反馈对地也一样,一分钟左 ...

不I一点。先整机除尘,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除过了,应该是主板故障,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