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 第五脚OUT无输出

楼主(2015-05-12):
显示器型号:方正品牌机 FHC80-03
故障现象:开机三无,测量+5V +14V无输出。
检测情况:保险、桥堆、开关管、整流管均无损坏,保险处串联灯泡(不亮),测量无短路。测量LD7575第五脚无输出电压。
    第一脚:1.3V  二脚:1.4V  三脚:0V  四脚:0V
       五脚:0V     六脚:12V   七脚:3.6V(跳变)八脚:321V
LD7575芯片已更换过。请教大家,下一步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把六脚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新。

网友:
直接改迅维通用模块吧   比较快  讲究效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六脚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新。

首先谢谢您的帮助。
刚才我把第六脚VCC的滤波电容拆下后用电容表测量是正常的。标称值 50V 22UF 实测21.4U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帮助。
刚才我把第六脚VCC的滤波电容拆下后用电容表测量是正常的。标称值 50V 22UF 实测21. ...

不要测量了!建议换新!管它用表测量正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测量了!建议换新!管它用表测量正不正常的。

再次感谢。
电容换新以后,VCC引脚的电压还是12V,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查一查3脚外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
电容换新以后,VCC引脚的电压还是12V,故障依旧。

场效应管的S极电阻查一查,是否阻值变大了。图中红框内的。

网友:
小电源板还是觉得换比较好

网友C:
光电原件查了没?撕后级保护也会无OUT

网友:
看一下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D:
先检查一下反馈电路正常么?5脚电压一般测了不准的。

网友:
如果一脚外围的元件不坏,检查一下反馈电路。记得2脚的电压不会起过1伏电压。看到你这个电压值是高了点,想来属于过压保护,瞬间应该有电压输出,是你没有去监测它们吧

网友E:
楼主修出来没有啊,我还想知道结果呢,我还是觉得也是电阻变大,开关管坏,芯片坏,电阻可能坏了3个吧,楼上修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出来没有啊,我还想知道结果呢,我还是觉得也是电阻变大,开关管坏,芯片坏,电阻可能坏了3个吧,楼 ...

修好了一定会回复的。刚才换了TL431、光耦,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的S极电阻查一查,是否阻值变大了。图中红框内的。

谢谢您的帮助。电阻测试正常。会不会新换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电原件查了没?撕后级保护也会无OUT

431测试正常,光耦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一下反馈电路正常么?5脚电压一般测了不准的。

谢谢您的帮助。LD7575各引脚外围电路中的电阻等原件都正常。会不会是新换的LD7575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