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指针可调电源不足

楼主(2015-05-12):
对于指针可调电源测量笔记本待机时的电流时,看不好,不知道准确电流,只能大概知道电流大小,不像数字的直观,正好有块闲置的指针万用表闲来无事正好给他改装改装,不知道有没有误差,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
可调电源+断开从表的正端进入从负极出再接断线处,把档位到100MA  直流  ,测试,此主板待机电流16毫安  0.016A,接入数字的为17毫安可能万用表没归0到位,大大增加了可视效果,电源动了一点,另外还有微安档位应该更加准确,。
优点电流精准、直观。
缺点,启动时一定换挡。

网友:
把原来的机械表头换成数字的就好了!

网友A:
我帮你完善一下,在毫安表上并一个常闭按钮开关,想看待机电流时按一下就可以,平时也不用担心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完善一下,在毫安表上并一个常闭按钮开关,想看待机电流时按一下就可以,平时也不用担心打表。

这个建议好,用不带自锁的按钮开关

网友:
指针看内存跳变不错

网友:
  个人使用习惯 觉得指针表  指针摆动代表电流大小跳变比较直观 反观 数字表 看一堆堆数字在那儿跳反而拿捏不准    指针表有个缺点就是  有些指针表表头太短因为机械原因 会导致指针跳动过大或回弹  不管是指针表还是 数字表 自己用久了知道有什么缺点 毛病都习惯了 久觉得没啥了

网友(2015-11-14):
指针在那里晃来晃去的。还要在脑子里换算一下是多少A,等你换算好,电流都不知道跑那里去了。而且一般我们电源不是放在工作台上面就是在旁边至少隔了一台笔记本或者显示器的距离。那个指针能看清吗。指针表好像大部分都是什么2.5,我也不懂,意思就是不是那么准,加上有些表还有过冲,0.6A都冲垤0.8A去了,故障位置都变了。
我就感觉指针不直观。

网友:
你们真厉害,学习了!

网友:
毕竟现在是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