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A560P-I3 D5 不触发

楼主(2015-05-12):
HASEE  A560P-I3 D5 不触发,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04   过一会,电流自动升到0.021   再过一会 又掉会0.004,这一跳变都是自动跳的,没有按压,也没有触摸主板,不管是0.004还是0.021  电脑都不能触发、新手求助.....

网友A:
说不清楚 怎么帮忙啊  这个大致按 小短故障后级保护故障修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自动触发然后掉电呢,还有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自动触发然后掉电呢,还有短路也有可能

有点道理, 我先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清楚 怎么帮忙啊  这个大致按 小短故障后级保护故障修

技术有限啊,只能说出这么点

网友C:
应该待机电压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D:
基本的测试数据要提供上来,否则我们如何说?看电流待机应该有了,

网友E:
三板爷搞一下再说,BIOS-EC-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待机电压有短路的情况

我只能一点点的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板爷搞一下再说,BIOS-EC-桥

这样真的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的测试数据要提供上来,否则我们如何说?看电流待机应该有了,

我就是那种不知道怎么修的。。。

网友F:
测量待机供电全都正常吗?

网友:
修待机 ec这部分

网友G:
你说的问题我帮人家搞好过,主要是susc susb南桥没发出导致,估计此板通病,可以将ec 16  6脚接上3.3v保证能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测量待机供电全都正常吗?

还了跟开机排线,能触发,跑到0.045瞬间掉回待机电压,而且之前忘了说,一连接可挑电源就会大短一下,间隔一秒又大短一下,接着正常不会再大短了。我说的大短是看到可调电源闪一下即  可挑电源上的 C.C.这个灯亮一下。而且会和大短路的板子一样叫一下

网友:
我知道,现在是可以触发,然后瞬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问题我帮人家搞好过,主要是susc susb南桥没发出导致,估计此板通病,可以将ec 16  6脚接上3.3v保证 ...

随便接个3.3V就可以嘛?随便哪个位子接过来的3.3V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问题我帮人家搞好过,主要是susc susb南桥没发出导致,估计此板通病,可以将ec 16  6脚接上3.3v保证 ...

肯定可以,我认真研究过,问题出在南桥低下信号断线,刚开始加了有些热机能显,冷了不行,些故障就是在于ec发出了开机请求南桥信号没过来,你可能将 16 6接到附近BIOS的 3.3v待机会大点,或是接到ec101 脚sus-on信号上更好但比较难接,些机图纸上 16 6脚是 susc#  susB#标注有问题应该没有#

网友I:
你在002的时候有没有测下主板是不是有待机电压

先不考虑这个跳变按照时序修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还了跟开机排线,能触发,跑到0.045瞬间掉回待机电压,而且之前忘了说,一连接可挑电源就会大短一下,间 ...

重点检查一下二次转换供电有无短路的,特别是滤波电容,着重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可以,我认真研究过,问题出在南桥低下信号断线,刚开始加了有些热机能显,冷了不行,些故障就是在于 ...

我现在的是能处罚,到0.045左右又瞬间掉电了!可重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检查一下二次转换供电有无短路的,特别是滤波电容,着重查一下。

你说的是电解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在002的时候有没有测下主板是不是有待机电压

先不考虑这个跳变按照时序修下

待机电压怎么测?

网友J:
查隔离和触发电路。

网友K:
这样还真说不清楚

网友:
主板上面有短路

网友:
还是给专业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隔离和触发电路。

我还在学习中!查电路我比较困难。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还真说不清楚

是啊,技术能力有限啊!

网友:
我晕,我这都没技术,的你还说技术强

网友:
我量了好多电容!没发现有短路的!其他有没有短我就查不来了

网友:
我一定要学!今天我给别人修,明天给别人修!那我永远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量待机供电全都正常吗?

怎么查待机

网友:
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哪里有短路,但是我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