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开机修复一例(电流1A死活不亮机)

楼主(2015-05-12):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REV:1.0 intel ATI独显
故障:可以加电,电流1A左右不亮机,外接也不亮。可以触发开关关机,并且可以再次触发。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470不开机,取下电池,上电1A左右不亮机,外接也不亮。用户说使用过程中黑屏就开不了机了。
拆机,目检机器未拆过,主板很新,无进液,无断线,外观未发现明显异常。测各电感无明显短路异常。装上U,内存,风扇,开机故障一样,电流可以上到1A就是不亮机。测各总线电压,都属正常,未发现异常。

联想机器果断先刷BIOS,此BIOS是双BIOS,同时把南桥BIOS及EC BIOS都刷写一遍,故障现像一样。先软后硬的方法,更换了一条三星DDR3的内存条,奇怪现像出现了,内屏还是不亮,但外接花屏。这下好办了,果断把故障锁定在显卡上。以安全其见,再更换了一条内存,又都不亮。再换了片SR07S CPU,故障都一样。最后确定显卡故障。(因为电流都到1A了,并且可以关机,显卡无疑)

虽然主板很新,但是还是要上BGA干显卡,数分钟后,主板冷却,开机,涛声依旧。果然取下显卡重植,半小时后再开机,还是一样,用三星内存外接花屏,内屏不显。果断判断显卡芯片损坏所至,某宝订了片全新显卡,此显卡芯片型号为:216-0774207,快递很快,不到三天,芯片就到了,当然我走的是普快,感觉比顺丰慢不了多少了,满怀信心的装上,开机,电流还是1A,外接花屏,内屏不显。

不至于这样玩我吧,翻论坛,看了很多贴子,很多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放弃了。只有一两篇是刷EC BIOS好的,我再下载了两个EC BIOS刷下,故障还是一样。

最后,我就把主板开机让他花屏亮着,一边翻G470图纸,一边想问题。估计开了有五分钟,我用手触摸主板时,发现U11及PU802附近略有点温度,但又不太明显,但我潜意识感觉还是显卡这部分有问题。果断拆掉PU802及U11,在热测量时,U11 4800B场管输入输出脚正反都有阻值,放电再测还是一样,正反都有阻值,待它冷却后,又正常了。我再用热风枪微微加热,正反又都有阻值了,霍,U11软击了,赶快更换了一片4800B场管,装上PU802,开机,久违的联想LENOVO 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此无也无太多技术含量,发贴目的很简单,给那些G470电流上到1A左右死活不亮机的朋友提供一条思路,也有可能坏这个U11也是它一个通病,必定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而没有解决。

估计有示波器的同行会很快发现U11的问题。最后,老婆猛打电话催回家吃饭,我就猛敲字发贴,发贴不易,嘿嘿~~~希望同行们多献点分,加分不扣分,在此谢过!!!不说了,下班回家了!

加油,我最棒 + 5 赞一个!

网友A:
有些奇怪啊  软击穿应该可以通电吧 能通电就能用啊  这里应该直连都可以吧

网友B:
这个貌似也修到过,好像是没有解决,谢谢你找出了问题的答案,给你加分。

网友:
这种问题一开始就应该能锁定不是显卡就是显卡的外围有问题。

网友C:
是显卡供电场管吗?

网友:
卧槽这个有技术含量啊,难度很高的

网友D:
U11  1.5转  1.5的电压   如果软击的话   那在1A的时候   这个1.5  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吧  一种是  完全没电压  一种是  有电压  不过不到1.5  不知道楼主测过没有呢

网友E:
如果有视波器看下显卡电压问题可能早解决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高难度啊

网友F:
楼主不正常的时候有没有测过

网友G:
u11产生+1.5VGS电压,给显卡的一个供电,U11软击造成供电不足,导致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奇怪啊  软击穿应该可以通电吧 能通电就能用啊  这里应该直连都可以吧

没直连试过,但以这种软击穿症状,直连应该不行,否则也不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也修到过,好像是没有解决,谢谢你找出了问题的答案,给你加分。

在此谢过,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U11  1.5转  1.5的电压   如果软击的话   那在1A的时候   这个1.5  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吧  一种是  完全没 ...

回复版主,还真的没测过,亮机后,很快就装起来,然后很兴奋发贴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视波器看下显卡电压问题可能早解决了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u11产生+1.5VGS电压,给显卡的一个供电,U11软击造成供电不足,导致无显示。

就是这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正常的时候有没有测过

还真没量过,修好后有点兴奋,马上装机,让同行来取机了,呵呵!再然后立马发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回复版主,还真的没测过,亮机后,很快就装起来,然后很兴奋发贴了,嘿嘿!

不爱学习啊  你过来  我不打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爱学习啊  你过来  我不打你

句容版主就是幽默,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句容版主就是幽默,呵呵~~~

哈哈  人生在世几十年  何必苦着脸呢   你说是不   笑一笑

网友:
我小白,望所有贴有电路图加文字分析

网友I:
其实用万用表检测就知道是电压低可能只有1。2左右。 但。这个也很难发现的。。要小心认真地对比。。换作我。。有示波器也测不了多少。。。因为我懒。。认为有电压1。X多就合格。。。上几天修了台。掉电的。1。24A。。HP515 测试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就是掉。。。后来。测来测去。不上内存不掉。。不断的开关开关。。居然只有0。6A 。再测试。发现VGA 没电了。。就是这个8脚芯片坏了。。当时用示波器测试是正常的。。靠。。

网友:
这明显是灌水的回复

网友:
我这有个机子, 电流走到1.7A左右内外都不亮,现在不没修好,只是和你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视波器看下显卡电压问题可能早解决了

请问要怎么看呢,我有示波器,但是还不太会用,你能帮吗说说嘛?

网友J:
赞一个。原来遇见过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放弃了。。。G470,B460,V470,V370的机子都难搞。

网友:
能摸出来运气不错,要是我就打麻将去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来直接秒杀了

网友K:
”场管输入输出脚正反都有阻值,“,请教楼主,D 极对S极有阻值,S极对D极也有阻值,这样理解对吗?
但是,我在书上看到是二极管档,在 0.2V到0.7V之间,阻值测量不理解,
另外,楼主说,用示波器能很快发现问题,怎么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显卡供电场管吗?

1.5VGS电压的转换,给显卡的一个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人生在世几十年  何必苦着脸呢   你说是不   笑一笑

嗯嗯,大家都每天乐一乐,笑一笑,开心的一天,挣的票子都多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用万用表检测就知道是电压低可能只有1。2左右。 但。这个也很难发现的。。要小心认真地对比。。换作我 ...

亮机后没有测这电压了,但没修好前,确定显卡供电应该是正常的,没记错也应该是1。2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赞一个。原来遇见过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放弃了。。。G470,B460,V470,V370的机子都难搞。

嗯,但想想联想机型通病也瞒多,很多刷BIOS轻松搞定,我还是比较喜欢修联想机型的。遇到难搞的,翻翻论坛,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最少可以得到启示,维修思路等。

网友:
U11是显卡的转换电压吗?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场管输入输出脚正反都有阻值,“,请教楼主,D 极对S极有阻值,S极对D极也有阻值,这样理解对吗?
但是 ...

场管也叫场效应管,判断好坏不是在线测电压,而是取下后,用万用表蜂鸣档测D极和S级阻值,正常情况下,无论是N管还是P管,只有一边有阻值,并且阻值范围在300-600之间,反之无穷大,低于300一般都说明损坏了,如果出现D级S级蜂鸣或阻值不正常,可对其放电,再测,反之依然。如果还不明白,请度娘!

网友:
这个贴子产生了启发,不错

网友:
不容易啊,软击穿不好查

网友:
软击穿不能过电吗?

网友:
机子修好是王道,修机要仔细
G470双显卡的机子,显卡坏的较少。这机子不要独显照样亮机的

网友:
好帖子呀,果断加分。

网友: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并且催着吃饭的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