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裂屏可以做什么?---做广告展示牌!

楼主(2015-05-12):
前些日子,看到那个弯不张大哥,把裂屏做成鱼池的背光板,充分的利用了裂屏的价值。
我就一直在想,裂屏还能做些什么呢?还在论坛发了帖子,想知道大家都把这裂板利用来做什么。
不过,很可惜,大家几乎都是卖给收破烂的,要不就丢着。
我一天去一家电脑公司时,看到他们墙壁上的背光广告牌时,我就想了,这裂屏不是也可以做成这样?

网友:
刚刚去洗澡了,现在接着来。
首先,肯定是先拆屏

以上是屏型号

接着,拆开

明显可以看到,屏的裂纹

拿出来,撕掉逻辑板,把裂屏丢掉,保留逻辑板,说不定以后有用

拆掉屏,只有背光部分点亮起来的样子,很意外,比较亮哦

老婆以前做过明一奶粉的业务员,所以家里有明一奶粉的广告,这种广告是一种软膜的彩色印刷品,和一般电脑店里那些品牌电脑的背光广告膜还是比较相似的。我量了大小,剪了一片明一的奶粉广告下来,直接盖到背光上,看看效果。

看上去还不错,但为了尽善尽美,再接着拆,把偏光板也拆

把三片偏光片都拿出来,把广告放到反光板上,明显有点刺眼

接着,盖上最底下第一张偏光片,比前面好一点。

再多盖上第二张偏光片,更好。

再盖上最后一片偏光片,这张偏光片,明显比较厚,盖上去后,色彩有点暗淡了

为了更完美,干脆把反光板也拆出来看看下

拆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LED只是底下一边有灯条,好奇怪,一般的灯管不是上下二边都有,这光才平衡的吗?
点起来看看,没有反光板不行,上面有灯条的地方太亮了,下面暗了,原来这个反光板也有作用的,把这一条灯条的光分散均衡到整个屏。

最后,还是装上反光板,再装上广告,再装上二层偏光片,这种效果最好

没有点亮灯条时,是这样的,有点模糊的广告画在里面

点亮灯条了,就很亮了,看上去也比较高档的感觉

看上去,好象比较模糊,其实效果很好的,和那些电脑店里的背光广告板的效果没什么上下。只是我手机比较差,屏太亮了,把旁边的也拉成黑黑的了,其实是白天拍的。

我想啊,这个可以装好显示器的外壳,就当成一台显示器的样子来摆放店里,也可以去掉底座,用挂壁架子给装到墙壁上去。
里面的广告膜,我在淘宝上看到,有好多店都提供这种个性印刷灯片广告业务的,价格好象也不高,10多块到20多块一张,大家可以设计自己合适的广告画面。

我还想着,能不能把里面的灯条,改成全彩的LDE灯条。
或者是用全彩的LED灯来组合出“维修电脑,维修液晶”的这种字样?
还请高手提供意见,说出大家最劲的想法,让我们把手里的裂屏,利用起来

网友A:
啊,原来是利用背光,其实单用背光,玻璃板加LED灯就很好了。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闲情雅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原来是利用背光,其实单用背光,玻璃板加LED灯就很好了。

加二片偏光片后,亮度就比较柔和,不刺眼

网友:
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搞个灯箱。。。

网友:
废物利用啊 有才

网友:
废物利用。好创意!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感谢老师加分

网友:
废物利用。顶,还有好多液晶电源板有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