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投影仪电源板改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第一次修,用了个3线的电源模块,如果不接灰色线 就是光耦的,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没接是亮一下 闪一会 然后有图像不亮,是不是没接的原因?
投影仪

网友:
三个线的模块是不是叫厚膜啊。猜测的。

网友:
这等于是 在 改电路喔。。。要问 电路大师才行!

网友:
可以用在彩电上,那天用在大屁股监视器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