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S431不稳定

楼主(2015-05-12):
联想S3-S431 休眠开关是在哪里的?合起来不能休眠,有时用自动闪 暗  休眠 有时用一天也没事。请问这个机器的休眠开关是在哪个地方??

网友:
找图纸,找不到就看屏幕的小磁铁在什么位置,对应主板附近用小磁铁试

网友:
找下磁铁对应的就是 lID

网友:
看AB壳上的小磁铁在哪

网友:
用肖驰铁烧一下就好

网友:
休眠开关一般在开关附近,比三极管大一点。或在图纸上找L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