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DR时候硬盘可以热插拔吗?

楼主(2015-05-12):
WDR时候硬盘可以热插拔吗?
问题2 用逻辑扫描的时候经常死机是坏硬盘原因还是主板不兼容(HP的G41)

网友:
可以热插

网友:
可以热插拔。最好不要用品牌机主板。

网友:
1可以的2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 就是要小心  不小心 还是有机会 烧般的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