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白的问题,大家别笑我。

楼主(2015-05-12):
对于硬盘维修,本人是小白,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在有机会接触硬盘维修了,但是一点基础也没有,一直听说希捷有什么固件门的问题,但是对于固件也没有什么认识。今天接触到一块硬盘是希捷500G.12的盘,这块盘是时认时不认,不认的时候电机在一直转,但是感觉盘片没有转,听同事说这就是固件门的硬盘,当时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固件不就和BIOS差不多吗?难道不可以用编程器刷之吗?同事说不可以,具体为什么说不可以,他也不知道。后来在某宝发现有希捷的USB的指令线,据说可以刷固件,然后就搞了一条,但是这个固件却找不到,连希捷官网都没有,这个固件是CC6B,于是上网各种找,没有找到。后来问一些专业的数据恢复的人士,有说刷固件会导致数据丢失的,也有说不会造成数据丢失的,说我被忽悠了,我晕了,到底刷固件会不会导致数据丢失呢?请各位高人给予指点,小白在此谢谢各位!还有就是这个CC6B的固件不知道有谁有,有的人麻烦传一份,感谢!

PS:希捷官网的提示:

如果在排查系统或操作系统问题,不应立即考虑固件更新,而应先采取其他典型的故障排查步骤,如
文件系统错误检查和反病毒扫描。 如果固件可用,我们建议先备份,再运行实际更新,并且应阅读和遵守显示的所有说明、注意及警告信息。

如果不按固件升级安装说明操作,固件升级可能导致数据被毁,并且/或者硬盘可能也无法正常运行。 Seagate 不对硬盘上的数据提供任何保证,除了常规备份外,如果可能,应在升级硬盘固件之前备份数据。

网友A:
你要是没有搞过 建议你系统的学习下 硬盘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没有搞过 建议你系统的学习下 硬盘不是那么简单的

嗯,应该是不那么简单,应该弄一本罗工的书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应该是不那么简单,应该弄一本罗工的书看看了。

什么名字的书呀?我也想弄一本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名字的书呀?我也想弄一本看看

罗工编写的《硬盘维修及数据恢复不是事儿》

网友D:
lz    找个硬盘来试下 不就得了。。大把坏硬盘。。。  不过现在 出货最多是 西数喔。

网友E:
我保证不笑话你,因为我也是新人对于硬盘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    找个硬盘来试下 不就得了。。大把坏硬盘。。。  不过现在 出货最多是 西数喔。

恶补了一下,刷固件很有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但是也很有可能没问题,这个就是几率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保证不笑话你,因为我也是新人对于硬盘也不懂

呵呵,总得有个过程吧,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恶补了一下,刷固件很有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但是也很有可能没问题,这个就是几率的问题了。

肯定是要 报 风险提示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总得有个过程吧,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加油!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F:
有重要资料小心为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罗工编写的《硬盘维修及数据恢复不是事儿》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我有,这个还没有,我要买一本,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重要资料小心为妙

是的,是有风险的。需要谨慎操作。

网友G:
还是先确定下里面的资料重要不,在考虑刷固件吧。。。

网友H:
来这里熏陶了,也不懂哦。

网友I:
建议到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先确定下里面的资料重要不,在考虑刷固件吧。。。

是的,刷之前一定要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来这里熏陶了,也不懂哦。

一起学习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建议到基地学习一下

我倒是想去呢,可是没有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想去呢,可是没有时间啊。

时间就是海绵的水,挤挤就有了

网友J:
过来学习一下, 我也是新手

网友K:
我就想知道12代的固件怎么刷的?

网友:
没弄过。好奇

网友L:
一起学习刷个别的试试

网友M:
买本书系统学习吧。都是小白开始的

网友N:
希捷固件门盘不是用几个命令就搞定了吗 还要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过来学习一下, 我也是新手

也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得一点一点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想知道12代的固件怎么刷的?

不会刷,刚开始研究。

网友:
我也是好奇,想研究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起学习刷个别的试试

买了一个指令线,尝试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买本书系统学习吧。都是小白开始的

嗯,感觉好深奥,那天去看了罗工的书,都是讲PC3000的用法的,没有设备也玩不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希捷固件门盘不是用几个命令就搞定了吗 还要刷固件?

请高手指点,我对于硬盘维修方面小白一个,不懂,请赐教,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我有,这个还没有,我要买一本,谢谢你了

主要还是要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C:
引用 网友O:
主要还是要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不过理论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理论还是非常重要的

没说理论不重要,我是说实际操作后能掌握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我有,这个还没有,我要买一本,谢谢你了

这本书论坛的淘宝店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