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225怎么就没有输出呢?

楼主(2015-05-12):
求助大家,看看TPS51225怎么不出电压呢???
机器型号:DELL15R-5537
机器板号:LA-9981P
故障现象:有0.01待机,按开关不触发
测3.3V和5V电感没有短路,断开电感后的焊盘,还是没有电压,这证明跟后级无关了。
TPS51225也换过了,还是只有线性的3.3和5V输出,

按以上图看,公共点17.4V电压低是正常的了,

TPS51225时序

故障时tps51225各脚电压:
10.83V 2 3.3V33.3v43.3v 53.3v 63.3v,  70v 80v
95V,  100V115V,  1217v 135V, 140V,  150V,  160V,
174.8V,  180V, 190.03V,  203.3V
请大家给斟酌一下,指一条维修的路呗~
附上TPS51225的数据手册和本机的图纸

网友A:
把3 5V的电解电容换成330的贴片钽电容

网友:
就查TPS51225工作条件呀。

网友B:
有示波器吗  打一下 上下管G 的波形

网友:
测试的电压是  电感安好的 时候的电压?

网友:
我也认为要换下滤波电容,特别是电解电容特垃圾

网友C:
测得电压 如果是 安好电感的时候的电压  就是 3.3V 过压保护了
换3.3 电容

网友D:
PWR的EN开启信号在0.9到1点几V。3.3V有点高了

网友:
只好打下波,看是否有过压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3 5V的电解电容换成330的贴片钽电容

刚换过了,不行啊,你有修这个机器的经验吗,给指导一下呗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51125  我有好几个都没修出来   都是ec不发出信号

网友:
示波器测上下管G极,看看升压是否正常,如正常,查反馈回路,看看电感后端波形在瞬间出来没有

网友:
楼住好专业啊

网友F:
12脚偏低,,基准2V出来没?把3 5V的滤波电容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脚偏低,,基准2V出来没?把3 5V的滤波电容换下

同意上面说法

网友:
断开后级,测开启,自举,供电,下管G级有无5V,有5V表明有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WR的EN开启信号在0.9到1点几V。3.3V有点高了

不高的 这个PDF里边有说明的 可以是3.3V

网友:
现在51125有些都这么难修了

网友:
entrip 1 en0

网友:
按条件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脚偏低,,基准2V出来没?把3 5V的滤波电容换下

这个公共点电压是这样转换过来了的,我也搞不懂,这个机器多了这个电路,给分析一下呗

网友:
5脚电压过高  应该在0.2 到2V 之间。
来个图  5脚的电路

网友G:
5脚 接的 电阻 变质了吧  应该到了 5K 了
正常应该是 小于等于2K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换过了,不行啊,你有修这个机器的经验吗,给指导一下呗

查一下周围的电路,不行就换上下管试试

网友:
好了没 ?期待中

网友:
没有 短路,那就是条件没有满足啊

网友:
用示波器测瞬间有没有波,有的话把上下管子都换了试试

网友:
排除下滤波还有上下管

网友:
建议把5v的那一对MOS一起换了。就是16和15脚相连接的两个MOS一起换了,最好是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高的 这个PDF里边有说明的 可以是3.3V

我见得 51225和51225B 都是EN3.3,

网友E:
引用 网友G:
5脚 接的 电阻 变质了吧  应该到了 5K 了
正常应该是 小于等于2K 的

这个图纸5脚的电阻是90.9K的电路实测是88.9K,

网友:
这35V条件芯片好前提要用示波器看有没有瞬间动作的,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纸5脚的电阻是90.9K的电路实测是88.9K,

我开始算错了
5脚电压应该在 0.9V

网友:
示波器抓个波看看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没输出就换啊

网友:
感觉没过保护隔离   测一下隔离管G极条件是否满足吧

网友:
先测外围电路,在换51225不行在换EC了。

网友:
3  5V还是好修的,细心再细 心一些

网友:
测3.3V和5V电感没有短路,断开电感后的焊盘,还是没有电压,这证明跟后级无关了。楼主你把反馈放哪里了,就是 号的班子,断开电感也不会出的 啊

网友H:
同意楼上看法,可以换体3 5V后面的电解电容看一下吧!

网友:
按时序维修

网友:
应该 是过压保护了,11脚5V不正常 呀,健 议测量:PR109 PR107

网友:
看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2脚偏低,,基准2V出来没?把3 5V的滤波电容换下

同意。。VIN该是19V、   ~

网友J:
有些是开机后才有电压的

网友J:
刚才直接跳到后楼去了,楼主机器应该是进水导致芯片坏的吧,换芯片不行 可能是换的芯片不完全一样  之前就遇到过

网友:
感觉没过保护隔离   测一下隔离管G极条件是否满足吧

这个机器多了一个这个电路,19V进来就变成17V多了,然后就是公共点,是我看错了吗?

51125的两个开启信号都有了,还请同学赐教,在线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意。。VIN该是19V、   ~

过了保护隔离后就是这个电路,看不懂,分析分析呗。

这是本机的图纸截图,不太理解这个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刚才直接跳到后楼去了,楼主机器应该是进水导致芯片坏的吧,换芯片不行 可能是换的芯片不完全一样  之前就 ...

换之前就是这样,换了后还一样,所以就没再怀疑芯片的问题,再换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后记有短路哦,朋友

输出的跳线焊盘已经焊开了,还是不出来

网友:
条件都满足还不出电压那就是电容问题!不行把MOS管和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看下仁宝的点火回路研究下

网友:
有示波器,这种可以秒杀的。既然有限,建议楼主换一套MOS+滤波电容。不行就看看反馈环路;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修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有些是开机后才有电压的

现在是俩个开启信号都有了的,是否就该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吗  打一下 上下管G 的波形

有示波器,用的少,不熟悉,好,明天上示波器测测波形

网友:


网友:
这情况有见过电容损坏的,也有遇见过换过的芯片也是坏的,这才晕

网友:
那两对MOS管一起换了试试,MOS管性能不良也会无3M 5M

网友:
对照图纸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多了一个这个电路,19V进来就变成17V多了,然后就是公共点,是我看错了吗?

测隔离管的G极了没?  17V就是体二极管导通的么,仁宝很多这种问题  有些机器亮机掉电 都是保护隔离没过  我就遇到过

网友:
刷程序 换EC啊

网友:
换过新片吗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有波波看下G 极,没有尝试换管子 看下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有EN脚没起来,触摸板那个位置。有个电容无极电容大概100多欧造成的。修复成功了,公共点为14V左右。如果没记错,这是戴尔的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的EN开启信号在0.9到1点几V。3.3V有点高了

不高,3.3到5V一般。

网友M:
看8脚和17脚pr103和pr111 电阻2.2欧阻值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N:
看后级是否短路,保护了

网友O:
仁宝的板子不触发。1.一定要先查保护隔离电路是不是完全导通工作了,为什么?参考仁宝的点火回路。2.条件满足了,还是无待机,断开3V,5V的节点看是不是保护,不能断就割线,3.割了还不出,不用想了,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换芯片,换了还不出,条件也都满足了的话,换BOOT升压电容,换滤波电容,上下管,查反馈,都搞了要是还不出,妈的,待机还搞不定了,待机芯片7大工作条件:1.供电不能偏低2.总控制信号正常3.2路LDO正常4.REF正常5. TON频率设定正常6.BST引脚4.6V左右的初始电压正常7.二路分组开启信号高电平。都查了,芯片也换了,线也割了还不出,楼主你能确定这个机子不是触发了才出3V5V吗?时序也不能全信的,手打累死!

网友:
看一下51125外围,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16脚0V 不正常吧?查PD7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之前就是这样,换了后还一样,所以就没再怀疑芯片的问题,再换一块试试?

我之前是换的新的芯片不行 后来把之前的芯片引脚处理下安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俩个开启信号都有了的,是否就该出电压了

后继能否断开?

网友:
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有EN脚没起来,触摸板那个位置。有个电容无极电容大概100多欧造成的。修复成功了,公共 ...

是待机芯片51225的背面吗?这个电容位置号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8脚和17脚pr103和pr111 电阻2.2欧阻值是不是变大了

刚测了一下,9脚和17脚的两个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后级是否短路,保护了

和后级断开试过的,故障一样滴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仁宝的板子不触发。1.一定要先查保护隔离电路是不是完全导通工作了,为什么?参考仁宝的点火回路。2.条件满 ...

谢谢你,你列举真够详细了;我是测得两个开启信号都有了,所以认为这个机器待机时应该出来3.3和5的,我再按你说的查查,我这都查不出真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看法,可以换体3 5V后面的电解电容看一下吧!

两个电解也是换了的,

网友:
先干掉   电容   其它的在修  电容坏了 量不出来的

网友P:
正在修DELL LA-9981P的本,不触发。跟LZ的情况差不多。LZ的修好了没

网友:
电压没有输出,一般有两种原因1:此电源管理芯片产生的电压给的负载有短路,或对地值偏低,会造成电压不产生,2:此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前提条件,需要提供的电压,触发产生的信号电压,还要注意BOOST的升压电容,及芯片的外围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P:
正在修DELL LA-9981P的本,不触发。跟LZ的情况差不多。LZ的修好了没

没修好,顾客催的急,换板子了

网友:
好专业的说

网友:
基准电压有没有

网友:
我记得EN都是1.6V这个样子,3.3的还没见过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通电瞬间用示波器打 上官G级波形

网友:
如有瞬间波形   考虑上下管  或 过压  过流 保护

网友:
51125 的条件再查一次

网友:
51225 的 开启 仔细检查 电阻阻值

网友Q:
电容坏了量不出来也会不出电压,看到你主板像是进过液,重点查一下51225附近有没有断线的,有些断线是在漆下面,腐蚀引起的,很难看出来。另外这个是比较新的供电方式,待机状态是不出电压的,只有按了开机才会出电压,你说开启信号有了不出,还是查查反馈和保护电路,和断线这方面考虑。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呀 没准就好了

网友R:
公共dian17.4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公共dian17.4V正常吗?

过了保护隔离后有一个电路,电压由19V降到17.4了,你可去前端看看我发的图,我也搞不懂,这个机器没法子,已经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得电压 如果是 安好电感的时候的电压  就是 3.3V 过压保护了
换3.3 电容

谢谢回复,已经换板子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容坏了量不出来也会不出电压,看到你主板像是进过液,重点查一下51225附近有没有断线的,有些断线是在漆 ...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机器已经换板子了,不修了,十分感谢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刚插电有没输出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是待机芯片吗

网友:
是的,是待机芯片,特小的那种,比51125小多了

网友S(2015-06-14):
前面好多朋友,都以为是51125  这个IC是51225 不一样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估计:
你不能断开后级,公共电压17V是错的,正确是13.5V
如果你连接上3.3V 5V的后级,那公共电压就是会正常的13.5V
此机不能断开后级来修
我只是估计  我的也没有修好。

网友S:
原型号是TPS51225C
和tps51225不同  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前面好多朋友,都以为是51125  这个IC是51225 不一样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估计:
你不能断开后级,公 ...

这个机器无解啊,你说的对是51225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原型号是TPS51225C
和tps51225不同  不能通用

我换的就是51225C

网友:
好好研究,你这种情况,只有靠一点点自己排除。

网友:
Replace capacitor, It is correct.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T(2016-06-26):
用示波器打一下通电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示波器打一下通电瞬间

始终没后搞服它,顾客催的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