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2570P BIOS

楼主(2015-05-12):
求HP 2570P BIOS

网友:
请问找到了吗?我也需要啊~

网友:
我有一份,以前也是找了很久,F40版的裸机文件.编程器使用的16M,可以打开silc2.1,打开方法请参照NB软件的说明文档(英文版),

论坛我没有权限上传附件,提供下载地址如下: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rVaa0 密码: d7ts

网友A(2018-08-18):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HP EliteBook 2570P 板号6050A2483801-MB-A02,故障插电5A大短,拆机发现电源管Q6010 AON7401 30V 23A P沟道烧糊用AON7403 30V 29A P沟道代换上去,测量公共点BT+ O欧还是有短路,找参考图纸 HP ProBook 450 G1 板号:Rampage_MB 12241-1 (HP EliteBook 2570P 板号6050A2483801-MB-A02 BQ24736RG KBC1126参考图纸)看图纸用烧机法烧出CPU供电上管滤波电容C6615 25V10UF电容击穿用25V 10UF代换后测量没有短路了。插电待机电流变为0.007,按触发键电流上到0.78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问题故障修复。附惠普HP EliteBook 2570P 板号6050A2483801-MB-A02 BQ24736RG KBC1126参考图纸+BIOS

惠普HP EliteBook 2570P 板号6050A2483801-MB-A02 BQ24736RG KBC1126参考图纸 BIOS.rar

网友(2019-10-14):
BIOS下载了,解压后只有5M,原机是16M的

网友(2021-07-27):
同求2570p 编程器固件

网友:
天天来学习,谢谢了

网友(2023-01-07):
骗人的,图纸是g450的,bios也不对

网友(2024-09-27):
C6614 那个位置的电容是一样的吗,我的同型号突然不开机 .闪电标,指示灯闪烁.C6614那个电容拆下来万用表量 是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HP EliteBook 2570P 板号6050A2483801-MB-A02,故障插电5A大短,拆机发现电源管Q6010 AON7 ...

C6614 那个位置的电容是一样的吗,我的同型号突然不开机 .闪电标,指示灯闪烁.C6614那个电容拆下来万用表量 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