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_2230S系统掉电通病

楼主(2015-05-12):
一台HP 13.3寸屏机,因为小巧,所以还有维修价值,故障是进BIOS,及安全模式从不掉电,进windows系统,一会就哐的一声掉电,另外CMOS总提示报错(系CMOS电池耗尽)。
在网上一查,发现这类CPU座后采用NEC电容的都算通病,按大家的提议,把NEC电容OE128换下,用了6个6.3V 330uF钽电容(尺寸7.3,4.3,1.8mm)开机烤机一天一夜,再无系统掉电故障,顺便把图发上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建议大家碰到此类故障,尽量不要换同型号的NEC电容,因为热风枪对着CPU座背面吹,或多或少有影响,没影响万事大吉就修复了,有影响就导致CPU座脱焊了,整要报废了,拆NEC电容,直接用镊子夹碎揭下来,然后再用烙铁把PAD拆下,焊钽电容即可。

网友:
看楼主还是个新手啊,请问楼主怎么把大电容取下来的?

网友:
修了二十多年了,高工,

网友:
镊子,直接夹碎

网友:
NEC看见就想搞下来,有些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快七八年没来这里了,难得是还记得过去的帐号和密码。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NEC电容为什么容易失效或失容呢,跟应用环境关系很大,机内一般是高温环境,像这种固态电容,很容易在长期耐受高温高热后性能下降。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文化人,说的好标准啊。 哈哈

网友:
上次遇到个dv6的,没解决

网友:
学习了,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有的不是nec的问题

网友:
NEC大电容我都是直接用刀片撬掉搞定!!用风枪吹多麻烦啊。,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网友:
都是用6个电容代换的

网友:
看到这种电容的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
NEC大电容我都用BGA

网友:
遇见这样问题小心CPU

网友:
为什么我的机子改了不成功呢,开始我放4个330的,故障一样,后来加到6个,还是没能解决,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