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56维修过程及思路

楼主(2015-05-12):
最新消息:本人不接单维修
上午接到一个同行拿过来的IPHONE6。刷机报错56。在刷机之前都是正常的,留机检测,打发同行回去。
   错误56,是IPHONE6   6P以后才出现的新错误代码。常见的两个问题,
1:使用电信号码的,刷机之前要先拔出SIM卡,刷机成功后再插卡。具体原理不详,也无法深入研究。但此故障维修过好多台。拔卡就好的。
2:摄像头故障。IPHONE6以后的手机,刷机过程中,在刷入系统固件后会进行一系列验证,摄像头就是基中之一。其余故障后续有时间会发多几篇。在刷机过程中,如果摄像头电路有问题,或者摄像头本身损坏都会引起刷机报错误56

       拿到手机先拔卡槽,没插卡,那么排除第一种故障。接专用刷机电脑刷机,果然报错误56

     那么先拆机吧,拿掉摄像头后继续刷,故障依旧。(注:拆机刷机可以不接屏,但是HOME键排线,也就是指纹排线一定要接上去,不接指纹会报53,而且报53是在56之前)把屏拿掉,不断电先测几路供电先。

     直接测接口下方4路电压,摄相机电路,在没进系统打开照相机之前,只有1.8V 1.2V1.8V这三组是有电压的,2.85V只有打开照相机或刷机时验证照相机才会有。所有我们测量只要测1.2V1.8V就可以了。而此机测量正常。

       那么接下来就是测照相机的工作条件,对于刷机报56的机子,测工作条件其实就是打值就可以了。而测量需要直接测接口,这样才能准确判断。

    此接口除了以下标识的接地脚之外,其它的引脚都是有阻值的,数据线400-500.供电阻值300-400左右。数据线和供电线不会有无穷和短路的情况。

       断电打值后发现元凶。MIPI总线有一条线打值无穷大,如下图,正常阻值和无穷大阻值

MIPI总线(一种图像传输总线。在现在的智能手机中MIPICPU跟显示屏、CPU跟照相机之间传输图像,常见有5组差分信号线10条线、7组差分信号线8条线、2组差分信号线4条线。而IPHONE6的照相机使用5组)10条线打值都应该在450左右,10条线阻值偏差不应该超过10
       而此台手机90_RCAM_TO_AP_MIPI_DATA1_CONN_P打值无穷大,只有两种可能,
1L2338排感开路或虚焊引起CPU认不到照相机。
2CPU虚焊。
    这个是IPHONE6照相机电路里面的MIPI总线,接口J2321出来经过5个排感以后送到CPU

  那么直接测排感,如果还是无穷大的话那一定是CPU虚焊了。

挑开黑胶,IPHONE6的接口处小元件全部打胶,但那黑胶很软,不需要加热用镊子就可以挑开了。

       还是无穷大,那么就是CPU虚焊了。打电话给同行,让他确认手机有无摔过和报价。同行告知,客户之前摔过但是正常使用,后来发现照相机不能用才刷的机。唉,修手机询问还是很重要吖。

       报价同意后开干直搞CPU。过程就不详细写了,网上大把拆装CPU视频,350度撬胶,6代的胶很好搞

320度分层

直接用烙铁280度除芯片的胶

后面植球、安装没拍照,焊接过程省略。安装完毕

打值正常,刷机一路通过开机

到此维修完毕。这属于错误56比较简单的维修思路,过几天更新个报错56的完整维修思路。

拿分砸死我吧。

网友:
修手机的高手,虽然我看不懂,但是也受益不浅。

网友:
你跟你学习手机维修吗、

网友:
不错,手工非常了得!!!

网友:
值得学习。相互探讨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老师讲过代码意思,但是没有实际维修思路,不错,学会啦。。

网友:
楼主报了多少米,看来是时候开展手机维修业务了

网友:
谢谢老师的分享学到好东西了 。。

网友:
楼主的115C,羡慕啊

网友:
115也便宜了,也不是好货

网友A:
太牛了
能给你寄修手机吗

网友:
高手贴,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
能给你寄修手机吗

寄修太麻烦了,修不了可以互相讨论下

网友:
CPU 都能搞 手工很牛

网友:
学习的榜样啊  牛

网友:
多上点报错代码吧。这个我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唉!看到这样的贴子,每次都有自悲感,你的技术是怎么炼成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学成你这样。

网友:
技术确实牛的一说!

网友B(2015-06-17):
楼主,我的6代刷机报错56,能帮忙解决吗?我的qq:290042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6代刷机报错56,能帮忙解决吗?我的qq:290042120

怎么出现的56?摔过还是进水?自然损坏?

网友:
您好 ,我昨天接了个报错56的 ,摔爆了屛,主板有小弯。不敢撬CPU ,您在哪里 ?  QQ:395374438  谢谢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收徒弟吗

网友:
CPU焊的真棒啊!焊功不错。

网友:
能看懂,想知道你的植锡网在哪买,用锡膏还是锡珠?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比笔记本精致,功夫了得

网友:
真厉害,我的技术有你一半就知足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而且精准狠,作为一名专业维修人员就是需要楼主这种敬业的精神,而且分析的很透彻,让我们尽可能的把能用上的工具发挥自身的作用!楼主的手工也不错!敬佩。

网友C:
楼主,思路真好,手工也不错,cpu是先整个拿下来,然后,再分层,我看 见很多人都是,直接,在板上分层,请问楼主,这样有什么不同吗,谢谢

网友C:
MIPI总线(一种图像传输总线。在现在的智能手机中MIPI是CPU跟显示屏、CPU跟照相机之间传输图像,常见有5组差分信号线10条线、7组差分信号线8条线、2组差分信号线4条线。而IPHONE6的照相机使用5组)10条线打值都应该在450左右,10条线阻值偏差不应该超过10。   ,,,,7组差分信号线,8条线,是什么意思,还忘楼主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PI总线(一种图像传输总线。在现在的智能手机中MIPI是CPU跟显示屏、CPU跟照相机之间传输图像,常见有5组 ...

是4组8条数据线,一组是1正1负两条差分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真好,手工也不错,cpu是先整个拿下来,然后,再分层,我看 见很多人都是,直接,在板上分层,请 ...

没什么不同,我喜欢带着双层一起撬,比较好撬,CPU不容易变形,不会直接对着晶片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不同,我喜欢带着双层一起撬,比较好撬,CPU不容易变形,不会直接对着晶片加热

谢谢,老湿,期待,老湿,更多佳作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也没得说,,,

网友:
大哥,我一台iphone6也未知错误56,取卡无效,能不能帮我维修啊!求联系Q465931695

网友E:
大哥,能不能帮我修一修啊,我的也是56错误,什么办法都试了,肯定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能不能帮我修一修啊,我的也是56错误,什么办法都试了,肯定硬件问题

在那的?深圳的可以,或者联系我Q,115583592,简单的教教你修下

网友(2015-08-13):
一个字牛,讲解的很详细,很受用,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加焊下 吹下来 你就不怕坏?

网友:
技术没得说啊,

网友:
好手工 感谢分享

网友:
看着都觉得牛B。。。
焊接技术也很给力

网友:
大神我给你端茶

网友:
这手工,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啊,我现在翘硬盘心里都特别虚

网友:
实践出真知,学习了。楼主以后多多分享类似的经验我们多学习,赞赞!!!

网友:
修手机的高手

网友F:
老师啥时候出后面的啊
独木不成林
最近好忙,好久没上论坛了,你是那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啥时候出后面的啊
最近好忙,好久没上论坛了,你是那个?

网友:
焊接技术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期待楼主完整的56思路

网友:
没分,怎么砸?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报错56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来个完整的56思路啊。我这有个6P报错56 按照楼主方法测量阻值都有。不知道还有那有问题回引起56

网友:
看了之后,在下 受益匪浅啊 ,关键还是BGA 烙铁 技术过硬 ,请问一下 能不能 用风枪加焊CPU呢

网友:
经过我摸索发现,就是前摄像头排线坏了。换了就正常了。大家以后遇到注意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哦。

网友:
这种CPU一般多少一个啊

网友:
真是高手啊 !不错啊

网友:
很好 手工很好

网友(2015-09-12):
想问下 空焊了  加焊CPU  会不会好    有人回答吗

网友:
思路分析透彻,感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A:
楼主求助啊,我这边有个苹果6报错56的进水机。大像头那里的阻值有打过正常三路电压有两路已经出了。现在没思路了。怎么修呢

网友:
技术了得,钱途无量

网友:
高手啊,技术太牛逼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
能给你寄修手机吗

你是那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助啊,我这边有个苹果6报错56的进水机。大像头那里的阻值有打过正常三路电压有两路已经出了。现在没 ...

测I2C有没有1。8V.看进水位置,注意查nfc芯片和u0301

网友:
楼主请问直接拆双层下来只需要植球底层就可以了吗   上层和下层是不是不用管了?温度调多少    不怕背面的硬盘虚了吗

网友:
楼主报错56检测前置摄像头不,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I2C有没有1。8V.看进水位置,注意查nfc芯片和u0301

谢谢楼主我现在去查了。

网友A:
陕西西安的。也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一般报错56,我就查2.8V和1.8v都好的再打图像传输数据阻止

网友:
这才是技术贴

网友G:
大神 你可以帮我修一下吧 我一台新机子 才用一个月 刷机56了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你帮忙啊 熟人劝我卖了 就1000块钱 我6.15才买的啊 本来以为可以换机 换机也换不了 真的欲哭无泪 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都说搞CPU温度不能太高,楼主怎么把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陕西西安的。也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

广东人,现在在深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 你可以帮我修一下吧 我一台新机子 才用一个月 刷机56了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你帮忙啊 熟人劝我卖 ...

没动过吧?qq115583592

网友:
报错56的那个给客户退掉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哟

网友H:
楼主修一下贵不贵   核算的话  以后休不了的发给你修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烙铁   我这快客236  280度锡都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一下贵不贵   核算的话  以后休不了的发给你修

看型号,看故障,看维修时间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以后多多分享经验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烙铁   我这快客236  280度锡都不化

用快克203,除了芯片拖锡用280度,焊主板都是350

网友:
真是好技术啊,不知我能有那么一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快克203,除了芯片拖锡用280度,焊主板都是350

我的快克236都做不到

网友:
慢慢消化下,高手的世界我不懂啊

网友(2015-10-12):
楼主技术很好,有群么,加下,以后有不懂的请教下

网友:
iphone6可以搬板吗

网友D:
可以搬板,小料板刚上市,6代的U不耐温,搬板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搬板,小料板刚上市,6代的U不耐温,搬板要小心

搬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搬板,小料板刚上市,6代的U不耐温,搬板要小心

你可以帮我搬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搬板,小料板刚上市,6代的U不耐温,搬板要小心

iPhone6搬板 多少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可以搬板,小料板刚上市,6代的U不耐温,搬板要小心

你可以帮我搬板吗?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帮我搬板吗?多少米

不搬板,这个要找华强北的专业板师,说我们来说搬板不赚钱,时间又长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