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8l开机掉电求救谢谢

楼主(2015-05-12):
dell pp18l 开机掉电 5伏4.8-5.02跳 3.3伏 3.1-3.3跳,15伏只有12伏左右

网友:
公共点供电不稳 查前级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问题吧。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换掉保护隔离俩个MOS管试一下,不行就换掉充电芯片看下

网友:
楼主,说的是开机掉电,测得3.3V.5V应该正常吧,掉电不好修,是因为判断故障在哪。开机多久掉电,电流多少都没有讲清楚。你自己故障都不是很清楚吧?

网友:
公共点都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