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映泰G31-M7 TE开机自检后出现个J

楼主(2015-05-13):
       手中有一块别人修过的板子映泰G31-M7 TE 换过南桥,BIOS 已是官网最新版本的,现象奇怪的很,无论插哪个SATA接口,都出现以下画面档机了,但是可以触发关机,可以进PE  GHOST系统,BIOS中也能识别SATA接口的硬盘,就是不能进系统.如下图面,请求高手指点江山.谢谢了!

网友:
换块硬盘或者用MHDD把硬盘擦一下,重新分区,再ghost系统,还不行就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

网友:
同感觉是硬盘系统问题

网友:
电池啊换一个。

网友:
如果再没得,换个ide硬盘试下

网友:
用U盘或是光盘试一下,不一定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像是硬盘主分区没激活。

网友:
用光盘装,百试百灵,反正我试着没失败过

网友:
这个明显是硬盘MBR没有更新,用磁盘工具重写下MBR。或者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就用光盘来安装就行了,可能是你在对硬盘分区的时候,勾选了4K对齐!!  不要勾那个,如果没有勾,还是出现这个就用光盘来安装ghost系统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把C盘格了 装最后一个盘

网友:
小哥 这个现象是系统没做好啊。 碰到好多了。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

网友:
必须是系统问题

网友:
在PE下重建一个引导程序

网友:
典型的4K对齐

网友:
先关闭硬盘BIOS里面的硬盘自检设置,,,然后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新分区好了

网友:
重建MBR硬盘主引导记录或者重新分区

网友:
主分区分到硬盘尾部

网友:
硬盘坏了,试过好多次

网友:
重写MBR无勾选4K

网友:
不要用GHOST系统

网友:
系统重新分区,然后重新做引导,然后手动GHOST一遍就好。

网友:
用分区工具重建MBR

网友:
各个都是高手、、、 也就是 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不是主板的问题啊, 这个是硬盘分区出了问题,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分区的时候,对齐不能勾,直接ghost就可以了

网友:
进PE,把硬盘原有分区删除,然后重新分区,记得别勾选4K对其。不仅仅是映泰G31,华硕G31,技嘉G31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从新分区的时候 。把4k对齐的那个对号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果断换个测试硬盘试试,不行就该查下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了,看下南桥旁边有没有搞掉料等,还有要注意32.768晶振有没有问题,别忘记检查它,最好用示波器打波行。

网友:
这是硬盘没引导或是没分好区,进pe里面有个引导工具可以试下或从新把硬盘分下区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安装GHOST系统的人知道怎么解决,高手们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最傻瓜的方法,用U盘进PE,开diskgenius,在该硬盘上右键,重建主引导记录,点两次确定后,关掉diskgenius,重启并拔出U盘,解决。

网友:
再做一次系统吧

网友:
可以把c盘删除在重建,或者对齐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