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纽索20的液晶。换完高压板后为什么时候花屏

楼主(2015-05-13):
故障是一闪就黑屏,测灯管坏了一根。然后找了个双灯高压板换上,开机花屏。12V    5V电压都正常。再接原来的高压板,还是一闪就黑。但是图像正常。这是什么时候原因?这机子是电源板和高压板分开的。然后我就把灯管全换成LED的了。开机还是花屏。用别的机子的电源和驱动板点这个屏的LED,再把这个屏的电源和驱动接上开机显示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花屏,和你换灯管无关,,,,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不是屏线的事。也不是驱动板的事,换上人家原装的高压板可以看到图像正常。就是闪下就黑了

网友:
应该有一根灯管出问题还在跳火。

网友:
在换个高压板试试呗

网友:
都换了~不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