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时而触发时而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5-05-13):
联想 E40  ,触发后一切正常,放置半小时后又不触发,多按几下开关又能触发,3V 5V 电压都正常。

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何方妖怪在作怪。谢谢!

网友:
不触发时3V5V正常不

网友:
J电池拿掉试一下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很烦

网友:
查待机电咱呀。

网友:
这种机器待机芯片是个大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一步一步查条件

网友:
最好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温控如果保护了,会进入锁定状态,需要放完电后才能再次触发,所以要查下温控芯片

网友:
最好在不触发的时候查一下所有待机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开机片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我修到B460的就是这样

网友:
按时序查待机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