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1T 主板 诊断卡代码全部跑完后 又多跑个E1卡在那里

楼主(2015-05-13):
新接一块 华硕 P5P41T 主板  诊断卡代码全部跑完后 又多跑个E1卡在那里  这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内存条件有没有,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先刷BIOS,如果内存各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就剩北桥了

网友:
先软后硬,BIOS刷刷

网友: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的排阻换了

网友:
亮机就好了,还有很多板子亮机后跑E2呢,难道都是坏的?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如果正常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