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这块烧毁的部分是什么问题(主板功能一切正常)

楼主(2015-05-13):
主板cpu fan旁边的芯片烧了,正常使用时闻到一股烧焦味,关机后发现主板cpu fan旁边的芯片烧了,但是主板一切功能正常,cpu fan可以正常使用和识别风扇转速,请问这种情况能保修么?这个坏的地方对主板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主板型号是V星z97 gaming 3 这种情况还能保修不?

网友A:
搞个图纸查看下就知道 , 估计是风扇供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图纸查看下就知道 , 估计是风扇供电用的。

你好,谢谢您的回复,不过这个图纸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了只有V星的用户手册,里面没有谈到这个,只标出了CPU FAN和SYS FAN的针脚定义

网友B:
只要是在保修的时间内,不是人为的,没修过的,可以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在保修的时间内,不是人为的,没修过的,可以保的

谢谢您的回复,我准备打电话问问V星的售后客服,然后您看看这个问题影响不影响正常使用呢?cpu fan因为我是用水冷也用不上,要是只是CPU fan的问题不影响整个主板,我就不浪费时间保修了

网友C:
是风扇调速的吗

网友:
去保修吧  这可以保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风扇调速的吗

是啊CPU fan Pwm风扇用的接口,风扇插上去还能正常使用调速显示转速,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据说V星售后要一个多月,我嫌麻烦要是没什么大问题不影响正常使用我就不去维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CPU fan Pwm风扇用的接口,风扇插上去还能正常使用调速显示转速,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据说微 ...

看情况是短路了,最高速运行,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是短路了,最高速运行,没事的。

我就是很好奇,这个明明烧了但是风扇转速是可以控制的....我关机的时候看到这块整个红色亮起来了

网友:
电流过大引起的烧焦,希望不要扩大化就好

网友:
还是修好安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图纸查看下就知道 , 估计是风扇供电用的。

电路图纸呀,你不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在保修期内,还是修好比较好

网友:
烧坏了。有痕迹了,不能保修的了

网友:
不想有什么隐患 那就把那烧坏的元件吹下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图纸查看下就知道 , 估计是风扇供电用的。

嗯,烧掉的可能是稳压线性转换芯片,风扇供电一般是12V左右,其在这个芯片输出端并联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使电压稳定输出在12V左右.

网友:
在保修期内,拿出去保修也可以啊。。。。没了保修才自己修啊

网友:
这是CPU风扇之一的供电的电路。

网友:
应该可以保修的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主板肯定有保修啊,差不多一千块钱的主板果然猛,烧了芯片还能正常用。。。。

网友:
可以保修,最好拿去修一下,引起短路那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