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V41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13):
一个红色明基V41机器,拿来的时候开机掉电,有时能开机,怀疑有芯片虚焊,加焊三桥合一的芯片,开机还是掉电,刷BIOS,开机不掉。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郴州电摩郴州电摩

网友(2015-06-14):
这样也能修好,掉电一般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V41的 用电池开机闪一下就掉电 用外接电源没有反应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简直没思路啊,老大厉害

网友:
今天接了台,跟7楼的一样,7楼的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