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来时不过U全板吹一下过U跑D4

楼主(2015-05-13):
翔升主板来时不过U全板吹一下过U跑D4    去U也是D4   238脚电压3.3    换内存也一样求思路

网友A:
内存的其它条件呢?核心供电,负载电压,基准电压等

网友A:
还有SP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找个BIOS刷下

网友B:
CPU座子没问题吧

网友C:
主板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主板各供电

网友:
CPU 座虚汗了

网友:
座子空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其它条件呢?核心供电,负载电压,基准电压等

解决了   118脚电压是3伏跑线到三极管   把这个三极管去掉居然亮机了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SPD电压是否正常

236脚  3.3伏

网友:
刷过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子没问题吧

AMD的座子不容易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各供电正常吗?

恩啊 不知道118应该是多少电压

网友:
都正常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  AMD的虚焊可能不大吧   没遇到过虚焊引起的问题呢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解决了,把答案公布出来了,让别人学习下你的经验,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