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主板加电掉电

楼主(2015-05-13):
    联想is6xm主板加电掉  有修过的吗 CPU没电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的,VCC VDD EN BOOT.

网友:
主板保护了呗

网友:
各供电先打下阻,看看有没短路的。

网友:
先打各供电阻值,若没有短路直接测量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呀。

网友:
拔掉4PIN辅助接口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2015-06-20):
这个BIOS那个版本的好点的

网友:
如果场管、芯片更换后没果、看看O欧电阻有断的没···········

网友:
现在加电掉电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很难修.只能在一瞬间去测电压

网友:
看看掉电之前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