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收到一台Y460 客户说有时鼠标不动 一测速 是死机啊 开机点一会 屏一抖 就死机了 换U换内存都是及如此 死机后素要强制关机 然后会不开机一会 等一会在开 或者多按几次 才能开 不知道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开机

网友:
看看显卡吧 这机器显卡喜欢出问题

网友:
刷个BOIS吧。不行换个系统,在干显卡

网友:
没碰到过呀

网友:
先软后硬,换个硬盘搞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觉得显卡的几率是最大的

网友:
也可能是rtc电路引起的

网友:
y 460 的 问题好像非常多,楼主麻烦解决了给发个信息说下怎么搞好的 谢

网友:
死机的机子最烦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求经验

网友:
现状个系统试试 不行再差主板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我试过屏的问题,换个屏试一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
等待得到一个完美答案

网友:
感觉可能是显卡 你进PE试试

网友: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可能那个电压问题,电流不够,偶尔开机,要拆板,打电压看看

网友:
感觉显卡可以加焊试下

网友:
先看看散热怎么样

网友:
Y460这台联想笔记本是家庭影音版本的,当年买的很火,故障嘛也不少,诸如显卡,屏,显示供电部分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建议楼主对照电路图,和示波器查查,收获必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