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通病维修后进系统断电

楼主(2015-05-13):
今天客户拿来了一台三星P467的笔记本,说是好长时间没用过了,现在拿出来用就开不了机了,报价后放在店里修,好吧,拆机,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后在这里看到这三星的板子有通病,就是南桥下面的电容坏了,我一看,果然坏了,换掉,以为就这样好了,可以我进系统时就断电,进PE也是一样,有的说是CPU后面的ENC电容不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求各位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各位大神快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又可以进去哦,一进系统就会断电

网友:
那就先换下CPU滤波电容试试r

网友:
先换下CPU滤波电容

网友:
先干掉NEC电容试试

网友:
找4个330滤波电容换了一定ok

网友A:
是CPU座子后面那个大黑色的那个吗?

网友B:
恩,要是我那就得先干NEC电容,别的先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要是我那就得先干NEC电容,别的先不说

嗯,我换了看看行不行,不过那个没料,好多人都说搞几个330的上去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座子后面那个大黑色的那个吗?

是的,找至少4个330uf的电容

网友:
有NEC电容吗,有的话就换了再说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换了ENC电容后可以进系统了,现在在烤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