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 DELL DAUM3BMB6E0 REV;E REV:A00 的集显BIOS (好像是1464型号)

楼主(2015-05-13):
如题。两个BIOS同求。两个BIOS都被拆走了。

到处都是独显的,没有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买。。。。。。。

自己淘的料板,没钱赚。

网友:
只有去淘宝买

网友B:
都让人修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让人修成这个样子了

的确被人拆了三四个芯片和一些管子。
3 5V还是短路,后来拆了EC和另一个芯片一个管子后都不短了。
但两个BIOS全没了。

愁了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BIOS

网友:
你可以用独显的试一下,有的机器独显和集显的是一样的,可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