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不走码

楼主(2015-05-13):
     昂达G43+主板,开机不走码,CPU是E5500,核心供电1.28V,是正常的,供电组合是RT8802+BD=,这两个芯片都替换过,确认没有问题,时钟芯片RTM875T-363,也换了两个,BIOS刷过,还是不跑码。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吗?VTT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内存供电和VTT供电都是正常的,不然不不会出来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和VTT供电都是正常的,不然不不会出来CPU供电。

请测量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请测试一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PG信号,复位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我记得 手头有昂达块类似的G41   G43的板 每次插诊断卡有复位不跑码,放下COMS电池的电就好了 ,不知什么原理

网友:
先查一下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6L的方法LZ不妨一试

网友:
每次要放电,估计是bios有问题,bios断电后可以保持吗?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