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楼主(2015-05-13):
一宏基显示器,换了后级7个滤波电容,以为好了,可是高压不工作,后来查到一保险电阻坏了,标识上为M,后代换上去直接冒烟,后来检查一三极管电源板给高压板12V供电的损坏了,才把保险给烧了,后来用料板把周围几个三极管换了一摸一样的上去,通电就好了.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是三极管???????

网友:
不是三极管吧 是MOS管吧

网友:
楼主上图啊,有图有真相。

网友:
应该是开关管坏了,不然不会上上去就烧

网友:
楼主这下该长记性了吧,再有烧保险的先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