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300E4X笔记本掉件了。。

楼主(2015-05-13):
求300E4X图片,对一下零件。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到百度上找度娘好好给你查找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是电源的滤波或保险

网友:
卡带了吧

网友:
俩电感和几个电容

网友(2015-06-26):
今天正好看到个

网友:
就是两个电杆直接连起来好了

网友:
卧槽!这到底是啥掉了啊!!!!

网友:
看图纸呗

网友(2015-09-20):
是装两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