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VC890C+测量三级管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刚入手买了一款胜利VC890C+万用表,此款表的通断档和二级管档是分开的,通断档测试没有什么问题,可跟以前用的表不一样。我对地测阻值时,只能显示500左右,超过500就显示OL,超过量程。必须要按下左上角的HOLD键切换到二级管档,二级管档也能测试对地阻值吗,和别的表测对地阻值,有100左右的差距。 用二级管测试NPN三级管, 黑接B级,红笔接C和E,显示2000多,红接B级,黑接C和E显示700多。搞得我不好判断三级管是好的不。 以前的表,都是无穷大,或几百的值。MOS管也是这样,你们有用这款表的吗,谢谢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感觉你说的有点乱!第1:测对地值本来就是用二极管档啊! 第2:你买的型号是不是VC890C+啊?(此款通断和二极管档是一起的啊) 第3:hold键的功能 是锁定和亮灯。

网友B:
表里的电池电压不一样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说的有点乱!第1:测对地值本来就是用二极管档啊! 第2:你买的型号是不是VC890C+啊?(此款通断和二 ...

是这个表,对地打阻值,用二级管档测出来的是压降,不是阻值了。  以前就不是这样的,蜂鸣档测出来才是阻值咯,只能显示500左右的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里的电池电压不一样造成的吧。

不会哦。电压都是一样的哦。

网友:
用UT890C+的飘过,精度应该比这款表好

网友(2015-06-12):
一直用的VC97,除了要定期清洁开关,其他都好

网友:
纠结。用什么表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