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联想一体机 扬天S756 BIOS

楼主(2015-05-13):
刚修复的一体机。原故障不触发,换晶振、刷BIOS后,故障依旧。最后是换南桥好的。
集显,板号L-IG41S3。原机BIOS备份,包好!!(已经刷回原BIOS)

网友(2017-07-07):
联想一体机南桥只要是 GBM 的 一般情况就不用 刷BIOS  直接换南桥  加焊不管用 我换过好几台了

网友:
LZ  BIOS 没问题我的 不开机  我以为南桥坏了  直接换了一个 结果一样  我下了LZ的BIOS 还不行   我接线用可调看下电流结果 待机不对 汗  我仔细看了下  一个二极管 被人给拆了  补上去  待机正常不开机  又重置 了一个南桥  马上电流上去了  测试ok  因为以前这个机器换南桥 的都好了

网友(2018-06-12):
不懂这个机器是不是就一种BIOS 还没下载下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