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80M

楼主(2015-05-13):
故障现象
用户送修电脑开机无显示,内存拔除后不报警。于是硬件系统最小化在主机外裸点,更换工装CPU和内存均无效,单接主板+CPU+电源无报警音。通过了解用户自行拆开机器清洁后导致此问题。
维修过程
初步判断为主板故障,于是为用户申请主板更换。更换主板正常,但发现用户原主板有一跳线帽缺失。如图1.
在红色标注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很小的跳线帽,会不会此跳线帽导致此问题现象?
于是把发来的主板上面的跳线拔除后,开机测试。又出现开机无显无报警的情况。
把用户原主板装回机器并把跳线帽安装后发现开机一切正常。如图2.

另外附上此主板的原版BIOS文件。BIOS版本为45A目前最新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是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
跳线帽  这个是有关系的   !不装 或装错位置会导致不跑马啊!

网友:
不知这个跳线帽有功能是什么,有图纸的看下

网友:
有时候不注意看,真的修死人。

网友:
直接用锡短接保险点

网友:
在这边一般要变更的,加个电阻,把跳线帽去掉

网友:
这个BIOS可以在编程器里刷也可以在系统里刷

网友(2017-08-15):
这个板子RTC电路不正常会不跑码。。。。。。。。。。。。

网友:
我有块这样的板子,想按照楼主的方法做,结果级别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