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B460充电太慢故障

楼主(2015-05-13):
主题:联想B460充电太慢维修
机型:联想B460
板号:LB46E (PM45+ICH9)
故障现象:充电太慢(充电整天都充不满),曾经进过水。
机器是同行送来的,他说这机器的电池充一整天都充不满,他自己已经买了新电池试过了,还是老样子,排除电池本身问题。接过机器时,迅速拆机。

故障基本锁定在充电电路部分。找到电池接口的SMBUS测试点(在第3、4脚),如下图:

裸板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准备测量SMBUS波形。如下图

实测波形如下:
从上面波形中明显发现问题,CH1的BAT_SDA信号只有1.79V明显不对,正常要像CH2的那样3.3V才行,直接找到上拉电阻RN49如下图:

发现电阻引脚有小腐蚀,更换上拉电阻后,实测正常波形如下:

电脑现在可以正常充电了。没拍到图片。
总结:SMBUS上拉电阻腐蚀,导致SMBUS电压异常,从而引起EC读取电池电量信息错误,造成充电不正常

 会员1187759300鑫豆2025-10-12 13:41
 会员560716300鑫豆2024-10-9 21:38
 会员10899392元2022-12-7 16:22
 会员11825352元2022-11-6 23:08

网友A:
黄老师,BAT_SDA和BAT_SCL分别是什么信号啊?还有SMBUS是什么总线的啊?忘记了

网友:
这情况插可调电源也没有充电电流的

网友:
高手啊 我等还要继续深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BAT_SDA和BAT_SCL分别是什么信号啊?还有SMBUS是什么总线的啊?忘记了

这是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这个通常是认不到电池,

网友:
这个信号不正常一般是不充电或认不到电池啊,怎么造成了充电慢。。

网友:
这个故障我可能会跑偏的,因为总线主要用于检测电池型号,电量,充电次数等重要信息,所以,系统能识别到电池二充电慢我就会认为总线本身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楼主精明 !

网友:
黄老师这个故障少件 一般SM总线出问题 不充电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系统管理总线

系统总线有波形是不是说明EC已经识别到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