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服务器主板只能用一个CPU

楼主(2015-05-13):
双CPU 的主板 现在只能用一CPU 了
装上第二个 CPU 电压都出不来

网友:
给小弟我长眼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亲眼见过双CPU的板子呢

网友:
直接上8核等于双CPU 呵呵呵

网友:
不可能吧,上第二个CPU不亮机吗????还是会报警。。。

网友A:
任何一个座装CPU也会亮吗?两CPU供电是分开的吗?

网友:
有的服务器主板有”CPU稳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座装CPU也会亮吗?两CPU供电是分开的吗?

肯定不行  必须要先装上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