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不认光驱与硬盘,USB可以引导进PE,不知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5-05-13):
方正T400 检测不到光驱与硬盘,开机按F12也测不到,只有网络启动,USB PE可以进,里面也测不到,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测一下供电正常就是南桥

网友:
查硬盘供电  数据线阻值 桥的供电 时钟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恢复BIOS看看不行就和楼上说的一样了

网友:
南桥,做下南桥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些吧 。。。

网友:
刷下BIOS ,遇到过,不认硬盘和光驱是BIOS的

网友:
检查供电看看吧

网友:
查硬盘5V供电  如正常 把重点放到南桥上 在图纸上找到南桥管理硬盘串口那部分电路 检查他的外围电路,看有没有断线 或缺件 如正常 更换南桥试试,细心查找问题 一定能够解决

网友:
查5v,BIOS和南桥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我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不是功电就是桥

网友:
查查接口,数据对地供电

网友:
    供电正常    那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