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C漏电简单维修方法解决

楼主(2015-05-13):
手机漏电就是手机待机时间很短,耗电量大,电池很快用完。
手机接电源表之后,不按开机键漏电。重点查找BATT通路上的元件,一般多为电源IC、功放、BATT通滤波电容等元件漏电所引起。如果是小元件就不同了。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一台苹果5C接上电流表漏电200MA 。拆铁皮, 摸着电源IC不烫,当摸着U2USB管理芯片时很烫,拆下来 ,夹电试机不漏电了,不能短接。换一个就可以了。 5代U2引起漏电其多。总结:主板夹电漏电,电流很大,那我们维修可以用手去摸看哪里烫,拆掉一般可以解决。如果遇到待机漏电,电流很小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松香白色烟,大概判断哪里漏电,可以熏哪里,也可以主板全部熏法。。大家还有没有遇到漏电的好办法,欢迎大家交流。指点一二,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高手啊,对我菜鸟来说路还很长啊

网友A:
夹电源,漏电10ma以内怎么才能查得出来

网友:
检测元器件漏电情况也可以使用烧机法,当本身漏电时候,一般其工作电流就会超过额定值.

网友:
这里USB 管理芯片在这里漏电的话,一般其本身对应引脚供电电压异常也会引起,如果短接的话,也会引起烧后级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电源,漏电10ma以内怎么才能查得出来

漏电电流如果比较小的话,只能用排除拆件法解决故障,拆到BATT测试点对地阻值正常为止.

网友:
这里主板夹电漏电的话,其BATT测试点阻值应该也是对地短路的,正常是无穷大状态.

网友B:
我喜欢用松香法来查这种故障。

Y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松香法来查这种故障。

经常用松香法。投票文章写的不错,已投你。可惜我们不能参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常用松香法。投票文章写的不错,已投你。可惜我们不能参与。。。

呵呵……感谢。你来参加。我们就没希望了。

YLL

网友:
  烟熏大法用起来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感谢。你来参加。我们就没希望了。

谦虚了。。

网友:
学习烟熏大法

网友:
烟熏大法,也有无用的时候

网友:
比较常用烟熏大法

网友:
新手学习了,多谢前辈分享。

网友D:
U2在哪个位置啊,我手里有一台苹果5,刚开始是插电源没有反应,单电不也也不开机。换新电池后能开机,充电啥的正常,以为正常。放了一个晚上又恢复到当初的样子的,怎么样都开不了机,会不会和U2有关系呢

YLL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U2在哪个位置啊,我手里有一台苹果5,刚开始是插电源没有反应,单电不也也不开机。换新电池后能开机,充电啥 ...

CPU旁边。。。

网友:
这个是通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