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31 按f2不能进bios

楼主(2015-05-13):
机子win8系统坏了,不能进系统,打算从装系统可是按f2不能进bios。
有哪位遇过这种问题解决的。拆硬盘了写着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f1到f12都按过了,
也不行,除了刷bios还是别的解决方法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15-5-24 12:43):
刷bios解决了。谢谢

网友A:
看看系统能恢复不

网友B:
hai  shi    shua  bios  b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系统能恢复不

不能。在网上搜,有存在这问题,只是不懂怎么解决。最后还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i  shi    shua  bios  ba

最后还是刷bios

网友:
刷bios是对的

网友:
那一串英文的意思是  操作系统没有找到  除了刷BIOS  没啥办法了

网友:
电池放电试过吗

网友:
FN+F2试试。。。。。

网友:
按FN试试,,,,,,,

网友:
外界键盘试试

网友C:
外接一个键盘试试,可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键盘问题换键盘试试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装吧 稳当

网友:
把硬盘拆下放其它机上ghos

网友:
试过了,刷bios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一个键盘试试,可能是键盘的问题

外接键盘也是一样,不行

网友:
bios  真是什么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