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40S 4441S 板号码1243-1 I5集显少待机3 5V芯片求助

楼主(2015-05-13):
     此板别人修过后拆了PU4103待机3 5V芯片,那位大哥手上有同样的板子,看看是什么型号,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找不到图纸哟

网友:
直接换板,干脆利落。

网友:
前两天修了2个外接无显的,没有注意看呀,

网友:
这个板太新了,还没有图纸

网友:
替你顶一下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51125,你有板吗,

网友:
那们师傅手中有这个板呢,

网友A:
参考看看
НР Probook 4545s

marking

EQ EK
RT8223MZQW

TPS51123 可代

网友B:
直接找个图就可以了,

网友C: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这个主板,有的话,联系卖家,让卖家帮忙看看,可以的适当给你费用,毕竟人家也是同行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看看
НР Probook 4545s

非常感谢,试下在回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个图就可以了,

这个图淘宝上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这个主板,有的话,联系卖家,让卖家帮忙看看,可以的适当给你费用,毕竟人家也是同行中 ...

有些打算,谢谢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D:
感觉和 RT8205 这类像  你测测几个关键引脚,  能不能和  8205 对上。VIN  LDO  EN  BST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 RT8205 这类像  你测测几个关键引脚,  能不能和  8205 对上。VIN  LDO  EN  BST  GND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TPS51123,板上确认  正好修到这机器,故障是电源指示灯亮下灭掉,不触发,待机0.016.

网友:
我也觉得 换板

网友:
是51123兄弟

网友:
貌似是51123

网友:
现在HP卖的好少了!!!!!!!!!!!!!

网友:
大哥直接换板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