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换多个芯片无果

楼主(2015-05-13):
戴尔N5010待机0.020 进水的 不出3V5V  开始是无3V5V-EN信号 后来挑起Q4601 G级有3.3V电压 被后面拉低了的 我换了一套还是拉低 相邻元器件都以排除无解 于是挖了主板后飞线解决 不拉低了 但是51125开启只有0.26V左右的电压 16脚19V 13脚开启高电平 并且出R3 R5 基准2V 4脚2V 芯片换过 全是新的 7片左右 故障都是开启不够 唯一一次够了的时候 芯片是短路的 还是无用 头有点晕 换芯片也有数值不一样的地方 有的R3 R5不足 有的升压脚或为4.5v或为9v 求思路

网友A:
  shi  bushi  youxie  difang   meilongh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  bushi  youxie  difang   meilonghao

na ni gao shu w  w nali you yixie di fang meiyounonghao  yexu w mei zhuyi daone

网友:
这个51125和tps51125引脚定义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