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大短路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05-13):
联想V470大短路的维修过程
插上电源就过流,吧主板拆出来测量各个供电的阻值都正常,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插上电源插头,奇怪!!!!!!!1不短路了。
难道是外壳和主板之间有短路的地方?或者说是屏短路了?都有可能,就别猜测了,先插上屏,不短路啊,能正常点亮。
那就只有是外壳了,装机的时候从头到尾都仔细检查了,还真没发现有能引起短路的地方,好奇怪的问题啊!!!!
通电看看吧,能正常开机并且点亮,这时候无意间用手按了一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帽,只听得电源“嗒”的一声过流保护了,反复试了几次
只要扣上帽子就短路,为了准确故障部位,拆掉屏,只接了根屏线,只要扣上帽子就短路,可以断定是屏线短路了。而且部位应该是帽子里面。
下面可以上图了,大家看了一目了然。

看明白了吧,是铁壳和供电端线的焊点之间短路了,用塑料片做隔离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样都可以,牛

网友:
没有把屏烧了算万幸了

网友:
楼主真的细心啊

网友:
这个机器短路大多是铁MOS

网友:
这个引起的短路确实不多  加分

网友:
平常是铁罐子,这个屏线还是第一见到了

网友:
这个现象的短路的确不多见到

网友:
这种短路确实少不过以后遇到一定把它秒了。哈哈。。。。

网友:
第一次看到屏线短路

网友:
屏线短路   短的也是够隐蔽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短路基本都是乌龟壳的事

网友:
好吧好吧,收钱吧,这种毛病如果不是手碰到,是要查死的节奏

网友:
大神啦  求拯救啊

网友:
故障真是千奇百怪,这种短路都会有,头次见到,多谢分享啊。

网友:
楼主做事真仔细

网友:
上次 遇到一个联想老是烧 屏供电  但是后来把屏线全部拆开 然后装上就OK  没搞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也有,呵呵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