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电流在0.073-0.14之间不断闪烁

楼主(2015-05-13):
华硕K42JR电流在0.073-0.14之间不断闪烁,三颗指示灯不停闪烁,触发无反应开不了机清灰后就这样了

网友A:
BIOS问题多,如果没有螺丝打断线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多,如果没有螺丝打断线的话

是的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刷个bios   这种的动不动bios就坏

网友B:
清灰坏的笔记本 大部分应该是动了主板上的原件 如:螺丝钉顶板 原件顶坏 本人以前就碰到过

网友:
估计还是没装好吧

网友:
若果没有人为损坏 刷BIOS是第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灰坏的笔记本 大部分应该是动了主板上的原件 如:螺丝钉顶板 原件顶坏 本人以前就碰到过

裸板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忘记插音箱线了,拆开就这样了!

网友:
意思就是电压控制不来,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我有一台机子就在修也就是上一点电就掉

网友:
好好检查下  是碰坏地方了。。碰掉小件了吧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  我也修不了了

网友:
搂主什么意思啊,是青灰后才出现故障的吗?

网友:
是不是主板哪里弄短路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修好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