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G450笔记本CPU,显卡温度高到90多,换了散热架还是高

楼主(2015-05-13):
(无正文)

网友:
说的不清楚,没法准确回答你

网友A:
显卡坏了温度会高

网友:
先检查一下散热片,一般买来的散热片显卡下面的导热胶是不行的先换看看吧碰到好多台了

网友:
铜管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有时候U温度高会导致显卡温度高

网友:
  显卡虚汗 也会引起的

网友:
g450显卡温度高,需要更换高档散热垫,建议用原装散热器附送的散热垫。一般垫铜片很难解决,除非用特别高档的散热膏

网友:
显卡不良了,但要排除铜管

网友:
应该是要换好的散热片吗

网友:
先加焊下吧

网友:
换铜片垫。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吧,显卡坏了有可能发热比较大

网友:
风扇坏了。。好像也会这样。。。看起来风扇是在转  但是就是达不够降温风速  或者你看改下风扇常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温度会高

怎么会是CPU跟显卡一起温度高呢

网友:
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你导热的硅脂太多呢

网友:
该清灰尘了 清个灰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正在整这机器!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