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 bios 绝对OK 买的新板读取的

楼主(2015-05-13):
dell5525 la-8251p amd独显 绝对ok 买的新板读出来的 dell5525 la-8251p amd独显

网友:
谢谢楼主刷了你的BIOS问题解决

网友(2015-07-07):
下来  试试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刷了  居然不开机了

网友(2015-08-06):
有个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刷试试!

网友:
我的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有的时候插上电源裸板子 就0.2的电流 用手摸芯片没有发烫的 而且按开机键 可开机 能亮 有时候不亮 下个bios试试吧

网友:
修到一台死活不出3/5v 下个试试

网友:
机器虽然还是没亮但 找到不触发的故障点了 感谢

网友A:
加电不显示,刷完故障依旧。

网友B(2015-09-14):
引用 网友A:
加电不显示,刷完故障依旧。

我刷了也一样。你的是八声报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也一样。你的是八声报警吗?

我的是七声报警。哦。

网友(2015-11-02):
是装A8的CPU吗?

网友(2017-05-11):
BIOS 是好的已经验证过 版号:LA8251P  REV:1.0  ( A00)CPU AMD A6的  独立显卡主板

网友(2017-12-03):
DELL 5525 bios下载下来收藏一下

网友(2018-05-07):
我的稳定,时开时不开哦........................

网友(2018-06-21):
遇到一个笔记本 短路   修好了短路问题以后 电流0.75不显示  下载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