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 无线时好时坏 好时信号很弱 经常开关变灰

楼主(2015-05-13):
       这个维修对于修手机的来说是不值得一提,可对于我们这些修本本的来说非常珍贵,以前也碰到过在迅维查资料都说虚焊的多,今天手机拆开后就对无线模块加焊,还是一样,请教了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信号弱可能是手机摔过无线模块下面的点掉了

    在迅维网上都是高手的简洁回答 对于我们这种才学修苹果的新手来说 实在是不好理解 发这个帮助才学修手机的 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
不会修    有点看不懂

网友:
简单问题,直接拆下来,看掉点没有,重新焊上去,还不行查供电,时钟,都正常直接换芯片搞定

网友:
楼主挺牛的,第一次搞定断点飞线

网友A:
第二张 重点图,,看不清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如果有张微距图就更好。

网友:
  能找到对应的tp点就是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 重点图,,看不清

第二张只是在第一张圈中的两点连接起来 上面一点是测量点 下面的是电容的一端 当你修道的时候 对照就很明显了

网友:
你这个是   4吗

网友:
是苹果的4 主要是摔掉点

网友:
是天线断了

网友:
比换模块省事多了。好办法啊!

网友:
  哇,第一次就会敲胶,除胶,太棒了,对修电脑的人来说真不空易呀

网友:
还没接过手机维修呢,看样子都得扩大业务了。

网友:
这个必须赞。

网友:
学习……,有机会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