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进水板层短路维修

楼主(2015-05-13):
最近惠州天天下雨  生意惨淡啊。
5月12  客户送修一台宏碁4738G
客户描述自己拆开看了  主板泡水腐蚀
直接开单留机
先拆开看下情况

中间红色圈圈的是一个公共点的电容  烧糊了
不多说了  先清理腐蚀的原件。。。。。。。。。。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清理完后  ,,忘记拍图了。。
接电,,大电流。。。,汗
烧鸡大法伺候
摸啊。。。摸啊。。摸
发现问题  上图红圈烧糊处巨烫
好吧  我知道了  板层短了
(以前遇到过一台三星R428大电流  主板烧糊了   最后把烧糊那块挖掉   飞线修好了)
  论坛上次不是有位大哥说的吗   进水就要挖板
行  咱也挖(图后面补上)
板挖完了   洗板水  洗洗更健康
板也洗了  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  哈哈
通电    待机电流0.01 ,  按下开关无反应。
测量3   5 V电感没电。
这块板用的是RT8206b的主供电芯片

查其工作条件 发现6脚VIN  0v
看来是断线了,直接飞线。。
这个图下面补上
好吧  继续通电 待机电流0.03  测3 5v都正常 。
裸板 按下开关,电流0.23左右掉电
满怀信心的接上CPU   再次触发  电流刷的一下飙到2.5掉电。。。。。。。。。。。。
晕    U坏了????
换U   上电。。。。现象一样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   根据经验分析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裸板  通电  测量除1.05V外 其它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看来问题出在这部分了
上图

前面说了 根据经验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好先测量下其各引脚的阻值
嘿嘿   发现12脚  也就是PQ55的G极阻值为20欧  偏低
拆UP6111a  再测,,还是20欧  继续拆PQ55   再测。。还是20  欧
不对啊 ,,这个脚没接什么啊。。。。。。有点晕了。。
难道是板层短了?????
重点观察之前烧糊的那部分,,,,,,,,难道挖的不够彻底???????? 将烧糊部分再挖大一点。。。。。。。。
再测PQ55的G极   哈  这下好了,阻值直接为0了。。。。
难道要放弃??????
  前功尽弃不好吧。。。。
既然那快板层短路了  那可不可以不经过板层 直接飞线呢??,,嗯  说干就干
将up6111a   12脚焊盘刮掉  直接接线至PQ55 的G极
图2楼补上。
飞好线  测量PQ55 G极  阻值530 正常
通电   接U   开机电流0.7  哈哈
上内存  电流  1.3   1.2  1.4  1.8 接屏 亮机。。
此机修复。。。。

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贴   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师傅们指点。谢谢

希望看完的朋友们给加点下载分。。。最近穷的啊,,,,,唉。。。。。。。。。。。

网友:
飞线图

最后加上亮机图

网友:
我也遇到台宏基好难搞的。。。

网友:
高手,换我早报废了。

网友:
还是挺坚持的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A:
这样的换我都不值得修了,花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高手 我就直接给换了

网友:
楼主真的太厉害了   小弟学习了

网友:
高手    这样的也修好的

网友B:
希望以后发表更多的维修帖
进水腐蚀修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问题是麻烦板层问题进水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换我都不值得修了,花的时间太长了。

最近生意比较淡  能修一台是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以后发表更多的维修帖
进水腐蚀修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加分鼓励

嗯嗯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版主指正

网友:
强 这都能修好

网友:
挖得不错,一般只要飞超过五根线我就不搞了,麻烦

网友C:
飞的线也太粗了吧?

网友D:
修电脑修的头蒙啊~   FUCK

网友:
板子内部坏了,基本就不修了

网友:
高手 换我 换板子

网友E:
前两天也就遇到过这款机器  只不过进水没楼主这情况严重  稍微小弄下就OK了   楼主功力深厚再加上有耐心   钱还是有得赚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做维修的实属不易啊    赞个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的线也太粗了吧?

维修时飞的。修好后换了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脑修的头蒙啊~   FUCK

慢慢的习惯就好^O^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也就遇到过这款机器  只不过进水没楼主这情况严重  稍微小弄下就OK了   楼主功力深厚再加上有耐心    ...

谢谢。。现在的维修界都不太好做了

网友:
高手,表示佩服!

网友G:
加分鼓励,不过我看着那根线,感觉有点粗啊……

网友:
太崇拜你了

网友:
好在烧的不是一大片啊,还有飞线要做好绝缘啊。

网友:
原来楼主的板是这样挖好的,给力!

网友H:
板挖洞不怕挖到信号层吗

网友I:
挖板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鼓励,不过我看着那根线,感觉有点粗啊……

是有点粗。。不过搞好后都换过处理好了,^O^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挖洞不怕挖到信号层吗

只是将烧糊的部分全部清l理掉,,将地和供电分开,如果真挖到信号层了,那只能怪板烧的太过严重,或者是挖的时候用力过大了。 ^O^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挖板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这里的挖板其实就是将烧糊的那层黑黑的用刀片或者镊子轻轻的刮掉,然后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测量烧糊那块还有没短路,如果还有短路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烧糊部分的接地层和供电连在一起了。分开就好。这都是个人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高手啊,我就直接换了,你那飞线也太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现在的维修界都不太好做了

我看有的行业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鼓励,不过我看着那根线,感觉有点粗啊……

粗点实在。丶请到会员投票区支持我,谢了。

网友:
   还没挖过洞  好久遇见也试试 楼主挺棒

网友:
腐蚀这严重 楼主好功力好耐心

网友:
我想知道费那么大劲,能收几米?

网友:
好牛逼呀 不过这线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感谢您的宝贵经验

网友:
( ̄︶ ̄)↗ 涨经验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