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屏幕乱跳,瞎修效果很好。

楼主(2015-05-13):
就是这个屏线上的 芯片不良做的,其实没必要,不过是自己用的,我尝试加焊下,等冷了,我装上去,非常少乱点东西。呵呵。这个芯片从坏屏拆下来参考的

网友:
看不明白你说的啥。

网友:
想知道用什么温度烤下来的

网友:
风枪焊油搞定

网友:
排线上的IC只要不封胶,很好拆的,楼主能定位是IC坏,就已经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A:
你是想说把它拆下来就好了吗

网友:
这种排线上的IC,如果没封胶还好拆,封胶的就麻烦了。

网友B:
打胶的确很麻烦,我都搞坏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把它拆下来就好了吗

我说的加焊那个东西,360度热风枪吹加点助悍膏。图片是从坏屏拆下来的芯片,加悍那个芯片就行了,我拆下来是为了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胶的确很麻烦,我都搞坏好几个了

有封胶的也不容易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封胶的也不容易坏呀

坏了就难搞啊

网友:
高手啊,软排线上也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