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5-13):
到手拆下主板就发现南桥和ec芯片被动过了!但是机器背面上有标签,具体什么名字就不提了,时间大概就是前几天,标签完好,分析原因可能上家故障没找正确修了几天以后有返修,客户于是拿到我这边来修!
      这样首先确定主板是没有被认为干扰过的!先上个主板ec的图 可以看到上家焊工还是不错的:
主板通电 待机电流0.020 ,初步确定待机正常,用示波器表量3.3v和5valway也已经输出而且波形平稳于是打开图纸,查看ec的基本工作条件!
127脚ec_acin 3.2v正常 ,109脚lid_sw#3.03v也正常,测ec122 123脚无波形,因为有的主板这两脚本来就没有波形所有暂时也不知道是否有问题,按下开关32脚on/off电压从3.3v将至0.3v也是正常的 但是102脚ec_on无输出,pbtn out也没有跳变,当然前面ec 的供电都测过了,检查到这里不禁有点怀疑是不是上家ec换的有问题呢,不死心,又测南桥晶振波形也是正常的,还拍了个图
,有打了下ec_on 的阻止也很正常,这下陷入的僵局了,难道要换个ec试下,先刷个ec bios吧 ,于是论坛上下载了个,很明显刷了bios还是老样子。因为马上要下班了,所以把主板整理好等第二天来继续搞!

谁知道第二天要换好几个苹果的显卡,然后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机器也没看成,就到了第三天了,也就是今天正好不忙,我就想干脆边修边把过程写下来吧,来论坛好多年了,至今也没做过贡献。
        好,闲话不多说,继续开修。昨天正好接了一台宏基的本子usb都不好用的,修好了型号是4743两个机器电池一样,那台机器有电池,而我这台没有电池,就把电池拿到这个板子上试下。单接电池也不好开机,同时接电池和电源也不开机,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把电池和电源一起接上看能不能充电,能充电基本确定待机电路基本正常,就懒得在量其他的!
       把图纸继续打开,继续思考,既然不充电,开机无ec_on信号是不是就是ec坏了 ,还是原来上家没焊接好,用热风枪稍微加热下ec,发现待机电流上升了0.002当然是在冷却下来的时候看的 ,按开机按钮,机器奇迹般的点亮了,难道就这么简单修好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成功点亮3次后,继续按开关,在也没反应,继续加热ec 又能点亮,而且我发现在能点亮的时候ec122脚susclk有很好的方波
看来是出在南桥啊,南桥没有提供时钟给ec,所以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看来要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了!
图我就不截取了,先量下南桥供电
看时序,插电源的时候+3valw_pch和+5valw_pch是按下开关后才出的,但实际上主板上只是通过一个电阻直接就将+3valw转换成+3valw_pch 5v电压也是一样,这两个电压也是正常的,这时候忽然想到既然ec的acin测试过了,南桥的acin还没测试查到图纸
找到d9 测量了下两端的电压,心情一阵激动,一段3.02v一端0v 看来出在这个二极管了,用热风枪吹下d9,果然机器就能点亮。下面就是找个料板换下就ok了!
标红框框的就是罪魁祸首。剩下的就等徒弟装机测试了.测试图就不发了!

总结,一般我们都习惯于量ec 的 acin 南桥 也有acin信号 一开始没有去认真测量所以导致主板到第三天才修好。希望同行能借鉴吧,高手就飘过吧!

本人在江苏南通维修电脑,有南通的同行疑难杂症欢迎前来,地址可以私密我。大家互相赚钱,能修好不是多赚点啊,是吧!

网友:
不错就点个赞吧

网友:
厉害啊~~ 可惜不是那个地方

网友:
南桥 也有ACIN信号    还真没怎么侧过

网友:
迅维的魅力就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机器主板的故障 自己可以借鉴,有时候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新手路上,多多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  南桥acin信号真么想到

网友:
不错..写得还可以..值得学习下..

网友:
楼主讲得好详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
南通?认识施老板吗?经常跟 他拿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通?认识施老板吗?经常跟 他拿货

你拿的什么货

网友B:
其实,修机器就这样。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修了一大圈,原来就是一个小电阻小电容小二极管坏了。(这是幸运的)有时候修了几天,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放弃吧。(人生吗,该放弃就放弃。还有高手接着吗)有时候又修了几天。终于找到问题了。癌症——掉点了(哭吧)

网友:
上阵子遇到一台机一样的故障,没修好,用了几天不行了,最后退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修机器就这样。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修了一大圈,原来就是一个小电阻小电容小二极管坏了。(这是幸运 ...

一般只要客户愿意等 机器还是基本都能修好的

网友C:
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述的不清楚。。。

认真看过了没有,写的还不够清楚,你拿个帖子来看看

网友:
well well worth learning

网友:
楼主做事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