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有灯没显示。

楼主(2015-05-13):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 我这好几台iphone6进水有灯没显示,显示IC换过 显示座子换过 电压都有。机子不漏电 刷机能过是哪里问题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测显示座子对地阻值,看哪一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显示座子对地阻值,看哪一脚断线。

和好的主板对比都有的 电压也有  。。。。